[求助] ADC的栅压自举开关

楼主(2024-08-20):
在设置输入信号的频率时,采样点数越大,得到的ENOB和SFDR越大。我现在设置70Hz的采样频率,输入信号分别设置成fs*11/512和fs*11/1024,测试结果中采样点数为512的结果中SFDR到不了90dBc;而采样点数设置为1024的时候有大概94dBc,那应该是以哪个结果为参考呢?
采用的是最基础的栅压自举开关

楼主:
而且开关的性能随输入频率的增大,例如fs*31/1024,也会出现性能的衰减

网友A:
输入频率不一样,sfdr肯定不一样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频率不一样,sfdr肯定不一样撒

那这个输入频率该怎么取,才能知道我做的这个开关在设定的采样频率下合不合适呢

网友:
你应该比较11/512和22/1024吧

网友B:
11/1024 的输入频率比11/512 低,SFDR 好比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024 的输入频率比11/512 低,SFDR 好比较正常;

那我设置不同输入频率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又不一样,现在又只给点采样频率,那么该给多少输入频率合适呢

网友:
至少能满足性能就行,采样点数应该影响的是噪底,一般仿真为了速度,选取256个点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