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绘制pdk问题

楼主(2024-08-20):
请问各位大佬,华力的pdk中的1p几v是什么意思。

版图绘制前从工艺厂商拿来的pdk还需要自己做什么修改吗?

网友:
你想改什么呢?

网友:
P是point的意思吧

网友:
1p几v指的是mos管的后缀吗

网友:
PDK一般不会改吧,我画过umc的一个工艺里的via5尺寸和DRC的要求不符,然后改的pdk。没啥特殊情况一般应该不会动。

网友:
pdk一般不要修改,根据你的指标 验证文件可能需要改动一点

网友:
1p2v  指  1.2版本

网友(2024-11-2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