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virtuoso中是否有信号源可以设置固定的噪声幅度与谐波

楼主(2024-08-20):
在virtuoso analog库中似乎不太好设置噪声的功率大小,以及谐波分量;

现在理想输入源的SNR/THD都太过于理想,并不能反映实际信号源的测试环境,不过有了实际信号源的SNR/THD,又不知应该怎么在virtuoso中实现;

网友A:
试试analogbLib的port?可以打开Display noise parameters,我就在里面设置输入时钟的相位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analogbLib的port?可以打开Display noise parameters,我就在里面设置输入时钟的相位噪声 ...

你好,这个里面可以设置噪声的幅值嘛?

楼主:
还是得用vsource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