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版图如何添加IO cell和pad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8-20):
1.数字版图IO cell的添加方式是要将IO cell例化到top中,在innovus中添加吗?可以将数字版图core导入到virtuoso中,自行手动添加IO cell和PAD吗?

2.查看说明文档发现数字IO cell还有很多使能和控制端口,如果不在top中加入IO cell,只是预留几个恒定1和恒定0的OEN、PU、PD、I、DS0、DS1、IE的输出端口用于给数字IO cell PAD的各个功能端口提供高低逻辑电平,自己导入到virtuoso中按照真值表将这些预留端口连到IO cell PAD上,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
3.如果是数字版图单独流片,全部使用普通的不含逻辑功能使能端口的模拟AVDD、AVSS、IO cell进行连接,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如果这样做,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网友A:
IO cell是有逻辑功能的,所以要仿真,综合写到netlist中,在innovus中布局。
PAD cell是没有逻辑功能的,什么时候加都行

网友:
IO cell中影响功能的,前端加。不影响功能的后端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 cell是有逻辑功能的,所以要仿真,综合写到netlist中,在innovus中布局。
PAD cell是没有逻辑功能的,什 ...

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关于数字版图IO cell添加操作流程的一些视频或者资料吗?我刚接触数字后端,对如何添加IO cell还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关于数字版图IO cell添加操作流程的一些视频或者资料吗?我刚接触数字后端,对如何 ...

这个还真没有呢,自己摸索,addInst之类的命令,达到放好连好就行。

网友B:
如果前端已经在网表中定义好了所用的IO cell,那你load design就在PR软件里可以看到所用的IO cell了。不过你需要自己插入VDD、VSS的IO,以及IO Filler、IO coner这些。具体可以找找IO相关的命令,看看示例

网友C(2025-04-16):
引用 网友B:
如果前端已经在网表中定义好了所用的IO cell,那你load design就在PR软件里可以看到所用的IO cell了。不过 ...

您好,如果帮忙摆放模拟IO的话,是不是和数字VDD VSS一样,直接手动添加即可?谢谢

网友(2025-05-23):
引用 网友C:
您好,如果帮忙摆放模拟IO的话,是不是和数字VDD VSS一样,直接手动添加即可?谢谢
...

是的  载入设计的时候同时把你想摆的IO的lef、lib这些吃进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