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一个负载确定的LDO,在不改动负载的情况下如何将次极点尽可能往外推

楼主(2024-08-20):
想问一下无片外电容LDO的负载确定下来的时候,次极点位于输出端,在不改变负载的情况下怎么将次极点尽可能往外推,有没有相应的电路结构可以实现?

网友A:
cascode补偿或者加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code补偿或者加零点

对于cascode补偿有没有相关的文献推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