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线效应2,3条怎么理解?

楼主(2024-08-20):
我之前理解的是连接到gate的线上积累电荷过多会把栅氧击穿,栅氧耐压不够。
第二条是上下极板积累电荷,然后有电势差,把电容介质击穿?

网友:
说的没错,所以下级板常规情况下需要跳一层再互连,把每个mim都单独洗一遍再连起,即使drc直接连不会报,要尽量避免风险

楼主:
第三条有深阱相关的地方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条有深阱相关的地方怎么理解?

在实际项目应用的工艺中没遇到过耶! (从业18年)

网友:
第三点是考虑HV metal跨过阱区?形成寄生金属栅?

楼主(2025-07-05):
22nm工艺有DNW antenna相关介绍 但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