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代码风格

楼主(2024-08-20):
一般skill代码都用什么工具去写可以保证整齐可读性高的代码风格呀,我看那个skillIDE都是一行一行另起的,可读性很差。像附件那种代码一般用什么软件写出来的呀

网友:
靠自己养习惯

网友:
gvim,支持skill语言

网友:
skill IDE 里边option -> Editor ->Auto Indent 勾选,就会句首自动缩进。

网友A:
用vim或者gvim的话,在个人home路径下有一个.vimrc的文件,在里面加上”set autoindent"就可以自动句首缩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vim或者gvim的话,在个人home路径下有一个.vimrc的文件,在里面加上”set autoindent"就可以自动句首缩进 ...

写skill脚本是写在自己创建的文件里面是吗 然后再load进virtuoso

网友:
gvim 有自动排版的功能

网友:
gvim了v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skill脚本是写在自己创建的文件里面是吗 然后再load进virtuoso

是滴

楼主:
这个可以把关键字那些用颜色区分,但是换行好像还是没什么用。。。还是都是从开头另起

网友:
个人习惯。后缀是.il

楼主:
skillIDE那个设置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vim或者gvim的话,在个人home路径下有一个.vimrc的文件,在里面加上”set autoindent"就可以自动句首缩进 ...

实测可用,感谢火老师。

网友C:
虽然我不会skill,但是用过的软件感觉很不错,免费的uedit32.ex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会skill,但是用过的软件感觉很不错,免费的uedit32.exe

这个是什么软件,在哪里下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软件,在哪里下载呀

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vim或者gvim的话,在个人home路径下有一个.vimrc的文件,在里面加上”set autoindent"就可以自动句首缩进 ...

没有这个文件可以自己建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个文件可以自己建一个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