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数字IC工作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4-08-20):
最近在做一个数字Delta-Sigma结构的课题,想问下一般65nm的综合频率到多快是不会有信号完整性问题呢,需不需要差分时钟?暂时是希望单个delta-sigma模块能跑到200MHz以上,这个频率对65nm来说算高吗,外部时钟的jitter对最后的工作频率影响多大

网友:
我做tsmc65工艺的MASH111 DSM,测试时600 MHz工作没问题,时钟是内部PLL产生的,jitter应该是4-2 ps。其他问题暂时还不能解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