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中MOS管的网表文件中nrs nrd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8-20):
如题!

电流镜中mos插指画法在前后仿中会导致功耗不同,将该器件在后仿网表中的描述换成前仿的功耗会减小,是什么原因
版图如何修改能将这个问题避免呢

网友:
可以调出 Spectre 查看BSIM4的Model,里面介绍了该参数的定义。
7       nrd               Number of squares of drain diffusion.
8       nrs               Number of squares of source diff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