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property error

楼主(2024-08-20):
报告lvs property error参数问题的方式可以改为WL的显示方式吗?

网友A:
这是寄生di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寄生dio吧,

不清楚哎,我跑lvs跑出来就这样,看着有点不习惯

网友B:
寄生二极管图形有可能是不规则图形,也有可能是多个合并的情况,用W/L表示不准确,A/P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寄生二极管图形有可能是不规则图形,也有可能是多个合并的情况,用W/L表示不准确,A/P更好
...

请教一下 AP是代表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AP是代表什么呢

A 面积 P周长。property和device的定义,model相关

网友:
改不了,除非你自己修改pdk

网友:
如果你在意这个错,可以把网表改了,改来和版图一致就可以过LVS

网友:
因为电路中用的管子是DNW的,所以电路中应该有两个寄生二极管,dnwpsub和pwdnw这两个寄生二极管。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电路中寄生二极管的参数没有对上,如果是练习项目可以自己改寄生二极管的参数或者调整版图中的DNW的大小,但是如果是实际的项目,得和电路设计那边说一下。我也是刚学,有些地方也不懂,如有错误还请指正。

网友:
一般LVS都有开关去选择寄生dio是否抽取,如果不想抽取,打开LVS,关闭开关即可

网友:
修改电路图,把寄生二极管添加到电路里面去。

网友:
1.使用规范上二级管都是算 周长和面积的。
2.部分工艺的lvs ruel 是有设置是否提取/计算 寄生二级管,对于实际使用的器件不会在该设置选项内,也不建议通过修改rule 文件去屏蔽识别器件,会有很大风险隐患。
3.可以通过该 lib 里面器件的CDF 文件使电路网表出来的是长宽,同步可以以修改lvs rule 识别输出语法 识别为长宽,并在对比项以长宽进行对比(非常规用法不建议,会固化了器件形状。实际使用上除了在结构上有最小尺寸的约束外 形状是可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