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多驱问题

楼主(2024-08-20):
synplify在综合时,如果遇到多驱信号,就自行处理了,并不会报error,如何设置,可以让synplify检测的多驱信号后报error,并中断工程运行

网友:
你不仿真吗?仿真不会报错吗?除了仿真会报错,还可以lint,太多的手段了

网友(2024-11-26):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脚本中,或者设置中有set_option -resolve_multiple_driver 1,取消勾选或者注释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