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和uvm如何进行握手?

楼主(2024-08-20):
带cpu的环境中,如何做到像valid-ready这样的握手?带cpu的chip里,cpu发指令或者数据,uvm如何在正确的时候接收;或者uvm给cpu发,cpu如何正确的接收?

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有的方法是开辟一片mem,利用读-写的来模仿握手,但不甚明了,求大神能指教一下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在mem中开辟一段空间,UVM和MCU都能读写,比如规定其中一段UVM只写MCU只读,另外一段UVM只读,MCU只写。具体的含义自己定义。UVM写入后,MCU轮询或者定期去读,然后根据写入的东西做已经定义好的操作。MCU写入,UVM定期或者轮询读入,UVM根据写入的东西做已经定义好的操作。这不就实现了MCU和UVM的交互了吗?

网友B:
MCU/SoC都有GPIO,用GPIO来握手。用一段mem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SoC都有GPIO,用GPIO来握手。用一段mem也可以。

大牛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或者推荐个资料,我先学习一下,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在mem中开辟一段空间,UVM和MCU都能读写,比如规定其中一段UVM只写MCU只读,另外一段UVM只读 ...

感谢指点,我先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