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AR ADC开关设计导致ENOB严重降低的问题

楼主(2024-08-20):
我在设计一款70M 8bit的sar adc时,遇到enob比较低的情况

我把连接到vref的传输门用理想开关替代后,如图的开关,enob上升到8.0bit(理想值),但是

传输门不知道该如何设计了,偏大偏小似乎都不怎么好了,请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感觉settle时间不太够哇,有算过吗?可以把传输门的导通电阻赋值给理想开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settle时间不太够哇,有算过吗?可以把传输门的导通电阻赋值给理想开关试试 ...

感谢,我正在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settle时间不太够哇,有算过吗?可以把传输门的导通电阻赋值给理想开关试试 ...

导通电阻赋值之后enob从8掉到了6.8,感觉可能还有一部分是寄生电容的问题

那我该如何设计这个传输门呢?大了寄生电容反而会大导致enob降低,有点不知所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通电阻赋值之后enob从8掉到了6.8,感觉可能还有一部分是寄生电容的问题

那我该如何设计这个传输门呢? ...

最主要的话就是导通电阻了;针对于电容或者说charge injection的话,你有用bottom plate samplin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话就是导通电阻了;针对于电容或者说charge injection的话,你有用bottom plate sampling吗 ...

用的是下极板采样,但是当开关管子尺寸过大,enob也会莫名下降

网友B:
高速的话,开关阵列管子的结电容也不能忽略。而且尺寸太大驱动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的话,开关阵列管子的结电容也不能忽略。而且尺寸太大驱动也是个问题; ...

发现确实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感谢!

网友C(2024-10-25):
引用 网友A:
感觉settle时间不太够哇,有算过吗?可以把传输门的导通电阻赋值给理想开关试试 ...

请问开关导通电阻应该设计多大才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开关导通电阻应该设计多大才合适呢

看你的settle时间,可以加冗余位缓解

网友(2025-05-20):
引用 楼主:
发现确实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感谢!

请问大佬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