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判断一个传递函数是高通还是低通或者带通?

楼主(2024-08-21):
今天做笔试碰到了这个题,想请问大家怎么根据传递函数判断特性的?

网友:
求出极点、零点位置,传递函数幅值就是到零点距离与到极点距离之比。在单位圆上移动,观察传递函数幅值变化

网友:
取低频中频高频三个点带进去算,z=ejw,w分别取0,pi/2,pi,即z分别等于1,i,-1,带到式子中算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