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 | power_enable_analysis/power_enable_timing_analysis的区别

楼主(2024-08-21):
请教大佬们

power_enable_analysis/power_enable_timing_analysis这两个variable有什么区别?使用power_enable_timing_analysis时需要读入fsdb吗?
谢谢。

网友A:
power_enable_timing_analysis
When set to true, enables PrimeTime in PrimePower shell , so that you can perform timing analysis. Without this variable set to true, you cannot see timing related data. By default, PrimeTime is disabled; this variable is set to false in PrimePower.
power_enable_analysis
Enables or disables PrimePower, which provides power analysis.
When set to true, enables PrimePower, so that you can perform power analysis. Without this variable set to true, you cannot see power related data. By default, PrimePower is disabled; this variable is set to false.
用PTPX做功耗分析需要set power_enable_analysis true ,PTPX的分析模式有下面两种,用以下变量设置
set_app_var power_analysis_mode averaged | time_based
averaged 是计算平均功耗的,instance的翻转可以人为指定,也可以通过读VCD/fsdb进行反标
time_based 会计算peak power,必须要有VCD/fs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_enable_timing_analysis
When set to true, enables PrimeTime in PrimePower shell , so that you c ...

感谢大佬,还想请教一下,

相比power_enable_analysis,power_enable_timing_analysis这个变量有什么特殊作用吗?我做功耗分析时用不到时序分析吧?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还想请教一下,

相比power_enable_analysis,power_enable_timing_analysis这个变量有什么特 ...

没啥特殊的作用,没用过。用PTPX分析时用不到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