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ating_nact

楼主(2024-08-21):
请教一下佬们,erc中的floating nact是什么意思,一定要清除吗?

网友:
不是一定要清掉的
重点理解ERC的本质:程序按照简单的规则,进行检查,并报出来,由人工判断是不是真的错误,是不是符合设计初衷。
比如,你这项,floating nact,只是简单地列出浮空地N型有源区,需要由人工来判断报出的这处floating nact是否符合设计初衷。
如果符合初衷,ERC中该处“报错”就可以忽略;如果不符合设计初衷,就是真错,就需要修改。

网友:
要清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来看看

显示在高压管的地方,但仔细检查了没有悬浮的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定要清掉的
重点理解ERC的本质:程序按照简单的规则,进行检查,并报出来,由人工判断是不是真的错误 ...

谢谢颜佬!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