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emory Compiler的Register File

楼主(2024-08-21):
各位大佬,在ASIC中对于小容量SRAM,通常采用寄存器来实现。寄存器可以在源文件中使用数组来实现,也可以通过Memory Compiler来实现,请问这两种实现有身边么区别呢,通常采用哪种实现方式呢,多谢!

网友A:
kb级别,务必用memory compiler;
具体情况可以synthesis跑个结果做对比,以数据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b级别,务必用memory compiler;
具体情况可以synthesis跑个结果做对比,以数据为准
...

非常感谢!!!
看到MC生成的Register File文件中包括BIST等接口,是不是除了与源文件数组方式在Area/Timing等数据对比之外,大点的Register File的SRAM也需要考虑BIST功能?

网友A:
很多mc也没有test接口,mbist环节也能想办法做处理;
不是量产项目,不太需要考虑d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mc也没有test接口,mbist环节也能想办法做处理;
不是量产项目,不太需要考虑dft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