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VCO仿真相位噪声输出是一条恒为-6.4kdBc/Hz的线啊?好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4-08-21):
VCO仿真相位噪声输出是一条恒为-6.4kdBc/Hz的线,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现象,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你的*noise设置的输出勾选可能有问题,或者说电路没有正常启动,可以把电路以及仿真设置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noise设置的输出勾选可能有问题,或者说电路没有正常启动,可以把电路以及仿真设置放出来 ...

抱歉,仿真设置图片无法截图下来供大家参考,我的pnoise仿真设置应该没有问题(这点已经仔细检查过很多遍),

这种错误是从加入bangap和LDO这些偏置电路后出现的,加入这些电路之前仿真都是正常的;
PSS输出波形正常,那怎么理解您提到的电路没启动的问题呢?
我PSS的设置端口和pnoise的输设置端口是同一个,按理说应该都会有正常输出才对。

楼主:
实在没见过这种情况,是否跟pnoise分析中一些很细微的设置有关?

网友B:
一般来说-6.4kdB就是没信号的意思,如果你的振荡器输出是固定电平,那么pnoise给出的结果就有可能是-6.4k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6.4kdB就是没信号的意思,如果你的振荡器输出是固定电平,那么pnoise给出的结果就有可能是-6.4kdB ...

感谢回答

振荡器输出可以看到是有波形的 而且pnoise不是在PSS成功收敛以后才能运行吗?所以仿真能跑通肯定说明振荡器的输出不是固定电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仿真设置图片无法截图下来供大家参考,我的pnoise仿真设置应该没有问题(这点已经仔细检查过很多遍 ...

你看看pss的瞬态波形是否和之前一样,另外把时间手动设置调久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pss的瞬态波形是否和之前一样,另外把时间手动设置调久一点看看

时间设置长了也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想仿真VCO输出buffer端口的相位噪声,请问buffer的输出端口怎么处理?直接连noConn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设置长了也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想仿真VCO输出buffer端口的相位噪声,请问buffer ...

第一个问题的话目前看不到具体的情况不是太好分析,信息有点少;

第二个问题的话则是的看你buffer输出端口的具体负载情况,一般来说就是要接到芯片外部,这样的话就有esd和pad寄生以及bondwire和pcb测试板上的信号路径以及经过的你所选则配置的一些元器件直到最后的50欧姆终端;如果探针测试则省去从pad到终端50欧Ω的东西

网友C:
是不是要看pnoise的输出端口节点没有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的话目前看不到具体的情况不是太好分析,信息有点少;

第二个问题的话则是的看你buffer输出端 ...

感谢回答

第一个问题我发现把顶层的复杂bias电路换成理想电流源就会消失,这个电路理论上只是给LDO提供偏置电流,理论上不该影响相位噪声,实在是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要看pnoise的输出端口节点没有保存

请问哪里查看输出端口节点是否保存?

网友D(2024-12-15):
你好,想问下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想问下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目前来看跟仿真器有关,可以尝试将tstab的时间增长,比如我经常使用的是30ns,如果出现相噪-6.4k的情况,我就会将tstab设置到35ns,多试几次一般会跑出正常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