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键换孔换金属层换lable

楼主(2024-08-21):
;;;;;;;;;;;;;;;;;;;;;;;;;;;;;;;;;;;;;;;;;;;;;;;;;;;;;;;;;;;;;;;;;;;;;;
;; date:                2023.10.09
;; function:                changelayer
;; versions:                V1.0
;; author:                Layne
;;;;;;;;;;;;;;;;;;;;;;;;;;;;;;;;;;;;;;;;;;;;;;;;;;;;;;;;;;;;;;;;;;;;;;

procedure(changelayer(metal)
        prog((cv viaparams tech via_techid viageGetSelSet )
                cv=geGetEditCellView()
                tech=techGetTechFile(cv)
                        targets=geGetSelSet()
                foreach(target targets
                        if(metal=="TEXT" then
                                target~>lpp=list(metal "text")
                        else
                        case(target~>objType
                        ("label"
                                target~>lpp=list(metal "text"))
                        ("textDisplay"
                                target~>lpp=list(metal "text"))

                        (("path" "pathSeg" "rect" "polygon")
                                target~>lpp=list(metal "drawing"))
                        ("stdVia"
                                case( metal
                                ("M1"
                                        metal="M2_M1")
                                ("M2"
                                        metal="M3_M2")
                                ("M3"
                                        metal="M4_M3")
                                ("M4"
                                        metal="M5_M4")
                                ("M5"
                                        metal="MTT10K_M5")
                                ("MTT10k"
                                        metal="MTT10K_M5")

                                );case
                                via_techid=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metal)
                                viaparams=target~>viaHeader~>overrideParams
                                        dbCreateVia(cv via_techid
                                                        target~>origin
                                                        target~>orient
                                                                        viaparams)
                                dbDeleteObject(target)
                        );end stdVia
                        );end case
                        );if
                );end foreach
        );end prog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        "changelayer(\"POLY\")")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1"        "changelayer(\"M1\")")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2"        "changelayer(\"M2\")")
  hiSetBindKey("Layout"  "<Key>#"        "changelayer(\"M3\")")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3"        "changelayer(\"M4\")")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5"        "changelayer(\"M5\")")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6"        "changelayer(\"MTT10K\")")
  hiSetBindKey("Layout"  "<Key>)"        "changelayer(\"TEXT\")")

网友:
没写个说明

网友A:
能不能有2个快捷键来切换金属层和label,不然一个脚本占了8个快捷键,以后其他脚本用啥

网友B:
孔的params不一定通用

楼主:
忘记写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有2个快捷键来切换金属层和label,不然一个脚本占了8个快捷键,以后其他脚本用啥 ...

shift+12345678 这个快捷键基本上用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的params不一定通用

同工艺换孔

网友(2024-10-21):
这里有使用Alt加滚轮来改的。但是group中不可以更改via,不然新的via将出现在group外。

网友: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