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逻辑信号做reset,怎么约束??

楼主(2024-08-21):
(图片)

网友:
不用做任何特别约束

网友A:
用逻辑信号做异步复位,最好做异步复位同步释放,保证复位电平宽度,不需要做特殊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逻辑信号做异步复位,最好做异步复位同步释放,保证复位电平宽度,不需要做特殊约束 ...

逻辑信号本来就跟clock同步了,不做特别的处理应该一直都是同步复位同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