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求解

楼主(2024-08-21):
电路新增的俩个器件,这个LVS该怎么解决

网友A:
LVS rule file中 高阻方块电阻 的option应该选择10K的

网友:
dummy器件,lay有就叫de改成和lay一样参数,lay没有就喊de把sch的这俩删了。而且电阻是10k的类型,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rule file中 高阻方块电阻 的option应该选择10K的

谢谢,大佬

网友(2024-11-25):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