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批量旋转器件?

楼主(2024-08-21):
有一批器件需要每个都逆时针旋转90°,全选旋转的话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去操作。有什么办法能快速实现批量旋转器件吗?

网友A:
shift + e 打开Layout Editor Option,取消勾选 Rotate around combined center,再进行旋转操作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指点,有用,之前一直是用全选q翻转

网友:
skill写个脚本,这个脚本不难写,挺简单的

网友:
全选q-rotation

网友:
全选,q-rot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ift + e 打开Layout Editor Option,取消勾选 Rotate around combined center,再进行旋转操作 ...

亲测有用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5-01-18):
引用 网友A:
shift + e 打开Layout Editor Option,取消勾选 Rotate around combined center,再进行旋转操作 ...

学到了,感谢分享 “shift + e 打开Layout Editor Option,取消勾选 Rotate around combined center,再进行旋转操作” 的操作

网友:
可以先把你要旋转得所有器件件一个Group,旋转的时候就是一个整体旋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