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MS射频集成电路设计中第12章297页的公式61关于输入阻抗的推导过程

楼主(2024-08-21):
求大佬解答图中公式61的推导过程

网友A:
一个等效的小信号图,vgs间是cgs,gd间是cgd,s到地是ls,d到地还有一个cgs,求解方程得到的Rin的实部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等效的小信号图,vgs间是cgs,gd间是cgd,s到地是ls,d到地还有一个cgs,求解方程得到的Rin的实部就是 ...

就是画完小信号电路图之后,对电流走向不清楚,想知道电流是怎么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画完小信号电路图之后,对电流走向不清楚,想知道电流是怎么流的

...

从vin往两个地的方向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vin往两个地的方向流

就是两个mos管连接处的电流怎么流的,按我的理解,求出来和书上结果不一样,求详细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两个mos管连接处的电流怎么流的,按我的理解,求出来和书上结果不一样,求详细解答

...

你把输出的LC去掉,小信号谐振在该处是相当于开路的,共源级的跨导电流可以这样标,主要就是注意VGS的符号别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输出的LC去掉,小信号谐振在该处是相当于开路的,共源级的跨导电流可以这样标,主要就是注意VGS的符 ...

但是我求的结果和书上不一样,方便列一下式子,我看看和我列的哪不一样,求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