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SMC mento carlo 仿真error 求助

楼主(2024-08-21):
设计中用到了例如nch_25od33的晶体管,跑出来报错‘Parameter 'noiseflagn_25od33' was previously defined,To allow duplicate parameter definitions,set the value of'redefinedparams' to 'ignore' or 'warning' in the netlist.

‘Parameter 'ccoeflag_25od33' was previously defined,To allow duplicate parameter definitions,set the value of'redefinedparams' to 'ignore' or 'warning' in the netlist.
‘Parameter 'rgflag_25od33' was previously defined,To allow duplicate parameter definitions,set the value of'redefinedparams' to 'ignore' or 'warning' in the netlist.等类似的错误,目前找不到解决方法,mento carlo仿真仿真别的晶体管是可以跑通的,说明仿真设置和方法没有问题,怀疑是工艺库的问题,但是还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楼主:
求救求救啊

楼主: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是在simulation-Options-Analog-Chenck-redifinedparams 选ignore或者warning都可。解决这个问题后又出现Unkonwn parameters parn1_33 specified in mismatch vary statement.这个是说明在scs文件中对于这个变量的定义可能有问题,所以打开scs文件,定位到它报错的行,发现stat直接定义 "vary parn1_33 dist=guass std=1/1".这个变量不是识别,根据该文档的其他stat定义,改为 “parameters random_33=0 parameters parn1_33=random_33  vary random_33 dist=guass std=1/1”可以正常工作,其实是它自己的工艺库scs文件有问题,根据它描述的问题去文档中查找,然后解决。哎,还是花了很久时间才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