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TE test

楼主(2024-08-21):
DC scan 测试,扫shoom 频率和电压,一部分芯片 全pass,一部分全fail,这种情况有遇到过吗?

网友A:
尝试把频率调快些/电压调低些看看会不会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把频率调快些/电压调低些看看会不会fail

频率快了有的能过,有的fail,电压有低压pass,也有高压pa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快了有的能过,有的fail,电压有低压pass,也有高压pass

有shmoo图可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hmoo图可以看看吗?

已经解决了,than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thanks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呢

发现是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B(2025-01-21):
请教一下,我们顶层和scan无关的port,在atpg的时候也会给值,那这个在ATE测试的时候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们顶层和scan无关的port,在atpg的时候也会给值,那这个在ATE测试的时候怎么处理呢?
...

和scan 无关的port ,为什么会给值呢

ATE 测试是按照pattern 给的值灌进去,不清楚是不是在force pi 给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scan 无关的port ,为什么会给值呢

ATE 测试是按照pattern 给的值灌进去,不清楚是不是在force pi 给

因为dc吐出来的pef其实有这些端口的input output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们顶层和scan无关的port,在atpg的时候也会给值,那这个在ATE测试的时候怎么处理呢?
...

在设计得时候是不是可以处理 如果不行ATE转apttern的时候 就留下和SCAN有关的pin其他不转出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是设计上的问题

是啥问题 可以聊聊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们顶层和scan无关的port,在atpg的时候也会给值,那这个在ATE测试的时候怎么处理呢?
...

应该在stil里面是x或者z,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