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估计时序电路中信号的toggle rate?

楼主(2024-08-21):
  动态功耗的计算主要与信号翻转率(toggle rate)有关,根据文献描述,在不进行仿真的情况下,对于组合逻辑单元(不带loop),理论上,输出的toggle rate可以根据输入的toggle rate 及对应的逻辑计算得到(概率传播或者蒙特卡洛仿真等传播方法),不知道是否有大佬这么做过?
  若上述方法可行,那么对于带反馈的DFF(即Q端的输出会影响下次D端的输入的值,比如计数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存在外部输入信号,该如何估计Q端和D端的toggle rate呢?
  另外,Cadence公司的Genus工具以及Synopsys公司的DC工具都可以可以自动完成toggle rate的传播,它们使用的传播算法是什么?有大佬知道么?还望不吝赐教!感谢大佬

网友:
mark 占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