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BF封装工艺线-线,线-shape间距的疑问

楼主(2024-08-21):
最近看FCBGA基板的工艺规范,有3个疑问:
1)build-up层都是用SAP工艺做,为什么trace-trace间距可以做到25um,trace-shape间距只能做到40um?两者工艺不一样还是其他原因?
2)还有trace最小宽度25um,那shape最小宽度是多少?
3)因为间距不同,做设计时,怎么区分trace和shape啊?

网友:
1. 基板电镀图形之前,需要加一层干膜,然后光照,显影。接下来是电镀。如果Shape比较宽,对应的干膜在显影后就是很窄的一条。显影的时候是用药水冲洗的,如果有孤立的干膜,就有被冲掉的风险,影响良率。所以在design rule里,就会要求增加line/shape、shape/shape 的间距。
2/3 问题类似,shape的宽度到多少才是shape,这个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一般的做法是在设计软件里铺的电源/地算作shape。有的时候两条信号线之间,shape铺不进去,想要隔离的话也会画一条地线进去。

网友:
1. 工艺是一样的,忘了是出于啥原因,可能是为了良率吧,shape还按最小线宽良率肯定低很多。
2. 最小宽度rule应该是一样,不过shape间距40的情况下是不是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大多数shape一般是power、ground、dummy net吧。
有没有搞设计大佬可以补充,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