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启动电路自振荡问题

楼主(2024-08-21):
不管快启动还是慢启动,在完全启动前都会振荡一段时间,虽然最终也能正常输出Vbg,但就是怕振荡时刚好对后续的结构有影响,请问这个该如何处理啊

快启动

快启动

慢启动

慢启动

红框中是start-up

红框中是start-up

网友A:
启动初期,vbg不应该跟随vdd增加,调一下RC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初期,vbg不应该跟随vdd增加,调一下RC时间。

我刚刚通过调这个启动电路中的电容,同时调整M13 M14为倒比管的方式好像消除了启动电路的自振荡?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还有请问这个调整RC时间,也是通过调整启动电路那边的电容实现吗?还是说是改变bandgap core中的电阻来实现?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启动的时候拉米勒电容。

网友:
节点处挂电容到GND

网友(2024-12-24):
楼主你这个启动电路的原理是什么,最近刚开始学bandgap,遇到一个跟你一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