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后接自偏偏置反相器buffer的时候该怎么仿真buffer输出的相位噪声

楼主(2024-08-22):
VCO后接了一个自偏置的反相器buffer,请问如果我想仿真这个buffer输出端的相位噪声的话,在仿真的时候这个buffer的输出端该怎么处理?实际情况是后面接分频器或者混频器。

楼主:
仿真的时候还发现这个接了这个buffer以后PSS仿真经常出现不收敛的情况,总问该怎么解决?如何考虑这个buffer的一些参数呢?

网友A:
后面模拟一下分频器输入端的负载不就完了么,一般来说进入分频器肯定是先过几个反相器,那负载无非就用个小电容代替就行了。至于不收敛的问题,我猜测可能是你pss的点选的是buffer的输出,反相器的输出一般非线性都非常强烈,即使是用shooting其实也很容易不收敛,如果改算法也没啥用的话,你就选delaycell的输出,趋近于正弦,然后分别尝试shooting和HB方法,看哪个趋近于tran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模拟一下分频器输入端的负载不就完了么,一般来说进入分频器肯定是先过几个反相器,那负载无非就用个小 ...

我选的PSS端口确实是buffer输出,输不收敛的原因在于VCO输出和自偏置buffer之间存在的隔直电容,这个隔直电容的值不能太大,太大了PSS仿真时就会在初始时刻出现一个很大的电压值,导致PSS无法运行,从而显示不收敛,将这个隔直电容取几fF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模拟一下分频器输入端的负载不就完了么,一般来说进入分频器肯定是先过几个反相器,那负载无非就用个小 ...

请问您知道这种隔直电容大小的选取有什么依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