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调用的标准库中的PAD做的IO环DRC出现问题可否忽略

楼主(2024-08-22):
一直存在这个错误

网友:
space一般都要清吧

楼主:
请问这种怎么清,因为调用的smic自己的pad,所以版图上改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怎么清,因为调用的smic自己的pad,所以版图上改不了

看看图

网友:
第1点写了可waive的条件,看下是否符合。不行可以先联系一下工艺厂,看下这个error是他们rule没写好还是怎么滴

网友:
这个要联系fab怎么处理,如果他们自己的IP,经过验证的,也许是可以waive,有的rule是不能waive的,否则就TO不了。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