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中栅压自举开关导通电阻测量问题

楼主(2024-08-22):
如何在完整栅压自举电路中测量开关管的导通电阻呢?目前只会搭建单独mos管的导通电阻测试电路,这样测试和实际在整体电路里的导通电阻会有很大差别吗?

网友:
一样的  你用tran仿真看下电阻变化,算平均值就可以

网友:
给那个管子并联一个电压源,就可以了吧

网友:
在实际电路里看导通时的两端电压和电流,大概估计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