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p仿真和子电路单仿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4-08-22):
求教,电路模块在单仿的时候没问题,放到top里仿真发现模块里运放的offset会有0.1mV的变化,放大20倍后为2mV,对top结果有一定影响,前仿中发现的问题,两次仿真电路激励保持一致

网友A:
查看仿真环境,对比top和模块的环境差异

网友B:
这不是很正常吗,电路里模块肯定会互相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仿真环境,对比top和模块的环境差异

该电路模块是一个检流电路,单仿的时候有的控制使能信号是直接用理想电源加的,top仿真里由别的电路模块提供控制使能信号,其他输入激励都保持一致。对比两种方针条件后在思考仅仅是由于几个使能信号不是由理想电源提供就能导致这样的偏差吗?可能是检流电路本身比较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很正常吗,电路里模块肯定会互相影响的

主要是没分析出具体是什么影响到了运放的offset

网友:
分别block掉别的模块,或者出这个运放以外的东西都先block掉,再一个一个打开看,到底哪里影响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