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分开求多级运放的每一级带宽??

楼主(2024-08-22):
请问一下在二级运放的电路里,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仿真出来第一级运放的带宽吗?除了直接把第一级运放单独拿出来
AC仿真?

楼主:
因为这样方便快速debug电路,确认每一级的频率响应是否有问题

楼主:
如图是二级运放的仿真测试,我在A点得到的AC仿真结果,A点phase曲线很奇怪,我理解这样仿真出来不应该只是第一级放大器的频率响应吗,为什么phase显示有零点

楼主:
有无大佬

网友A:
ac可以点中间节点的频谱吧,比如第一级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可以点中间节点的频谱吧,比如第一级的输出

没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是二级运放的仿真测试,我在A点得到的AC仿真结果,A点phase曲线很奇怪,我理解这样仿真出来不应该只是 ...

而且这个A点的相位是从180开始的,这变成正反馈了,我理解这个点(漏端)不应该与输入源vp是反相吗?

网友A:
你现在点的是第一级的输出?因为ac plot的图像就是 输出/输入,你输入等于1,所以你点哪个点,那个点的电压就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点的是第一级的输出?因为ac plot的图像就是 输出/输入,你输入等于1,所以你点哪个点,那个点的电压 ...

是的,我点的就是第一级的输出,我想在这个电路里去看第一级运放的带宽有多少,这个能做到吗?应该有方法可以用AC分别查看每一级的增益、带宽这些吧?

难道debug分析的时候是把每一级电路单独拿出来仿真看带宽是多少吗

网友A:
那不会,你可以用计算器,把每个点的电压取出来,然后对应相除,得到对应的频率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会,你可以用计算器,把每个点的电压取出来,然后对应相除,得到对应的频率特性 ...

可是我上边的仿真结果不就是第一级运放的频率响应曲线吗?看起来也不符合单级放大器

网友A:
5管ota确实是有零点的,可查阅拉扎维p1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管ota确实是有零点的,可查阅拉扎维p182

谢谢,看到了。不过你有看到我这个仿真结果显示GBW是2MHz嘛,单级放大器这个结果合理嘛?

由于miller电容,等效到第一级输出端,这会大大降低第一级放大器的主极点(输出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管ota确实是有零点的,可查阅拉扎维p182

而且这个显然不是第一级放大器本身的零点,你可以从仿真图发现首先是遇到主极点,紧接着很快就遇到了LHP zero,但理论上如果是第一级放大器的零点,那么它应该是镜像极点的2倍,也就是说,理论上在遇到零点之前,应该有两个极点了,但这根本就不符合仿真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这个显然不是第一级放大器本身的零点,你可以发现首先是遇到主极点,紧接着很快就遇到了LHP zero,理 ...

我有点晕,要不你试试开环仿ac,或许是除了环路增益导致的零点,有点不太懂了

网友B:
10层说的对,用计算器把两个节点的电压相除就可以 ,类似db(Va/Vb) phase(Va/Vb)这种,不过我也没具体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层说的对,用计算器把两个节点的电压相除就可以 ,类似db(Va/Vb) phase(Va/Vb)这种,不过我也没具体写过 ...

但是我的仿真结果不就是这个意思么,我要看的是第一级放大器的频率响应,然后我在vp给ac源,在第一级输出端plot,这个不就是你说的意思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是二级运放的仿真测试,我在A点得到的AC仿真结果,A点phase曲线很奇怪,我理解这样仿真出来不应该只是 ...

Ibias才1~2u,
输出负载5p,还想要速度快?
先把Ibias加大看看效果。
W/L设置的也略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bias才1~2u,
输出负载5p,还想要速度快?
先把Ibias加大看看效果。

虽然但是,这个电路只是我想拿来验证一下怎么分别仿真每一级运放带宽的例子而已,我想问的是仿真方法,而不是这个电路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