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仿真yp和zm的区别

楼主(2024-08-22):
YP-Real-Y11-取倒数
ZM-Real-ZM1

正常这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仿真出来差别却很大,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这俩相等的前提是只有1个port。你的sp仿真是只有一个port吗?

网友(点评):
哈哈,看了你的signature,廖老师的学生吧,有机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相等的前提是只有1个port。你的sp仿真是只有一个port吗?

对的,只有一个port,仿真电路的输出阻抗

网友B:
你公式改成real(1/ypm('sp 1 1))试一下,你现在的公式是先取了Y11的实部,再求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公式改成real(1/ypm('sp 1 1))试一下,你现在的公式是先取了Y11的实部,再求倒数 ...

real(1/ypm('sp 1 1)) 这个结果就和zm结果一样了

Z参数是Z=R+jX  ,y参数是Y=G+jB,y参数去实部就是电导,取倒数就是电阻,不应该是这样吗
先取倒数,就是模的倒数再取实部,这两的区别是什么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公式改成real(1/ypm('sp 1 1))试一下,你现在的公式是先取了Y11的实部,再求倒数 ...

这里的倒数关系应该是阻抗和导纳,而不是电阻和电纳。

阻抗Z=R+jX    V=Z⋅I导纳Y=G+jB    I=Y⋅V之前的方法是取实部(电纳)再取倒数,所以错误先取倒数(电阻),取实部就是阻抗
应该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的倒数关系应该是阻抗和导纳,而不是电阻和电纳。

阻抗Z=R+jX    V=Z⋅I导纳Y=G+jB    I=Y⋅V之前的 ...

嗯,本质就是a≠1/[real(1/(a+bj)],a=real(1/(1/(a+bj)))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本质就是a≠1/[real(1/(a+bj)],a=real(1/(1/(a+bj)))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