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变更连线关系,版图对应部分可以自动变更吗?

楼主(2024-08-22):
                                 原理图变更连线关系只能在版图里面重新选择器件更改吗?还是有可以同步更新的操作呢?连线上涉及器件很多,要是一一修改实在麻烦。

原理图连线变更

原理图连线变更

版图还是原连线

版图还是原连线

网友A:
确保器件xl都是在的就可以,下面感叹号点开,update只选net相关,generate里instance,IO,PR全关。点ok后,在点下面火苗,默认第一个就行,再ok一次。annotation browser信息就会更正最新的

网友:
不能。评估一下确认改电路的话版图得跟着全部改,如果能自动改的话估计版图就快失业了

网友:
不能,看看能不能改,不能只能重新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保器件xl都是在的就可以,下面感叹号点开,update只选net相关,generate里instance,IO,PR全关。点ok后 ...

补充一下,这个偶尔也会改下(在火苗的option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