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率会发生变化的方波信号如何设置

楼主(2024-08-22):
30资产
在仿真鉴相器的过程,想要设置一个方波信号,随时间变化会有一定的频率变化,比如前10ms是1MHZ,后面10ms是1.1MHz等等,请教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
用vpwl控制ahdlib里面的vco输出方波?

楼主:
感谢!!使用dig_vco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