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V的gate如何接?

楼主(2024-08-22):
如下图

原理图

原理图

对应的版图

对应的版图

网友:
这个 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
1. 普通INV gate,看工艺节点及器件 直接接电源域内电位,如果是低压器件或小节点工艺需要接1 和 0 时需要接电阻 或者tie L/H .
2. 看图片尺寸应为大 mos 前级驱动:
   1)如大mos 只与内部有关,无负压时前级驱动可以按一般情况处理,如尺寸较大加强pickup接触
   2)如大mos 与外部有关(接PAD),需保证围绕完整pickup ring 且与其他器件不共井 并保持对其他类型mos 一定距离(如 Pmos 到Nmos的距离)
  3)如前级有负压产生或见到负压信号,需要做应对负压处理的隔离方案。

网友:
你这是driver的驱动吧 metal宽一些

楼主(2024-11-15):
确实。经电路反馈。gate 上的电流大,需要加宽metal。同时需要尽可能加强电源与地,否则影响场的大小,导致前仿与后仿,场差别大。

网友:
这个孔还能这样子打???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