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提后防,一小段一小段的R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2024-08-22):
我画了一个很简单的版图,我想试一个pmos管S到vdd寄生电阻有多大。提出来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非常多的小电阻。怎么理解这些一段一段的小电阻呢。这些电阻之间是串联的么?总的从PMOS的S端到vdd到底有多大的寄生电阻呢

网友A:
可以选择下面这个pt-to-pt电阻,两个点一个选择port:VDD,一个选择pin:对应mos管端口,看输出的电阻值就行。

网友B:
我的理解是 一小段一小段的R就是一小段一小段金属或者poly的电阻 S端的任意一点一点到VDD线上的任意一点 电阻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认为没有线到线之前的电阻 只有线上一点到另一条线上一点的电阻 想要查看这个电阻可以点击你发的图中的pt-to-pt-res 选择对应的pin或坐标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下面这个pt-to-pt电阻,两个点一个选择port:VDD,一个选择pin:对应mos管端口,看输出的电阻值就 ...

第一个选port:VDD是没问题,但第二个选择pin的话会有非常多的工具自己生成的PIN,类似于X18/M0 b;X18/M1 b;X19/X2/M0 b,累计有几十个,这种怎么选择呢。

还有个方法:第一个选port,VDD,第二个,选择坐标,然后自己去点,但这个没有试成功,截图在下方(有朋友提示说第二长截图里面的0,应该选择金属layer,但我下拉根本就没这个选项,我选项就一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 一小段一小段的R就是一小段一小段金属或者poly的电阻 S端的任意一点一点到VDD线上的任意一点 电 ...

好的 谢谢 正在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选port:VDD是没问题,但第二个选择pin的话会有非常多的工具自己生成的PIN,类似于X18/M0 b;X18/M ...

你的版图连接S端没有和VDD接一起,也就是说两种提取点对点电阻方法你都用不了(没有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版图连接S端没有和VDD接一起,也就是说两种提取点对点电阻方法你都用不了(没有路径)。 ...

好的 谢谢 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