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输出曲线开口向上

楼主(2024-08-22):
如主题,在大电流情况下,带隙基准曲线开口向上;我自己也研究了,发现是由于ΔVbe非线性,在慢慢上翘,这才导致开口向上。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导致的。看过类似问题的帖子,好像没有具体真确的解答。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够解答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困惑我好久了

网友A:
之前遇到过是vbe的温度系数非典型的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是vbe的温度系数非典型的case

所以这个是模型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就不需要深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是模型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就不需要深究吗。

排除启动电路,钳位电路的没有问题以后你也没法深究,开口向上向下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启动电路,钳位电路的没有问题以后你也没法深究,开口向上向下都正常。
...

电路已经被我简化了,只剩个经典模型,所以初步分析就是模型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单独仿了npn三极管,用理想电流源接集电极,cb相接,e接地。发现在并联数m=1和m=8两种情况,Vbe的曲线就是有细微差别。然后两个Vbe做差就会得到一个往上翘的曲线。这种情况在Ic=小电流偏置下就明显减小。所以小电流下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已经被我简化了,只剩个经典模型,所以初步分析就是模型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单独仿了npn三极管,用 ...

因为在小电流下才有指数曲线,才有相关公式的成立。你可以看下不同电流下beta的曲线。尽量选beta稳定的区域

网友B:
是ΔVbe的非线性问题吗?我之前以为高阶的部分是来自Vb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ΔVbe的非线性问题吗?我之前以为高阶的部分是来自Vbe的。

对的是ΔVbe非线性问题,追到最后就是其实就是大电流下没有并联的三极管Vbe非理想,而另一个三极管由于是并联,比如说8个并联,每一个三极管电流也就是八分之一,相当于低了一个数量级,所以这个三极管Vbe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小电流下才有指数曲线,才有相关公式的成立。你可以看下不同电流下beta的曲线。尽量选beta稳定的区 ...

beta随IC变化曲线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确实是大电流下大约100uA左右,beta较为平缓。感觉不是beta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是ΔVbe非线性问题,追到最后就是其实就是大电流下没有并联的三极管Vbe非理想,而另一个三极管由于是 ...

受教了

网友(2025-03-14):
最近刚好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学习了

楼主(2025-06-05):
都忘记这个帖子了,这个问题在去年解决了,原因是三极管高温存在漏电。解决思路是漏电补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忘记这个帖子了,这个问题在去年解决了,原因是三极管高温存在漏电。解决思路是漏电补偿。
...

请问是哪到哪漏电,怎么补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哪到哪漏电,怎么补偿的呢

三极管衬底高温漏电,你可以通过仿真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极管衬底高温漏电,你可以通过仿真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两边对PSUB漏电确实不一样,但是我在M=1那里加了dummy也没有改善,请问你是怎么补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边对PSUB漏电确实不一样,但是我在M=1那里加了dummy也没有改善,请问你是怎么补偿的呢
...

漏电,肯定是M大的漏电多,补偿肯定也是补M较大的那一边。按一般8:1来说,对M=8的三极管补偿七份电流即可。不清楚你的带隙基准结构,根据结构选择在集电极还是源极补偿。补偿方式,M=7的三极管基极源极短接到地,然后用电流镜复制电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衬底高温漏电,你可以通过仿真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你的意思是必须有衬底漏电的model参数才可以是吧?我用的tsmc0.18BCD工艺,实际上是没有ISS这个参数的,但是我小电流仿出来的曲线开口向下,大电流开口向上。但是实际做出来小电流和大电流都是开口向上的。我参照其它工艺给了一个ISS的参数,再仿真只发现高温的vbg翘起来,但是没有改变曲线开口方向。会不会有别的原因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电,肯定是M大的漏电多,补偿肯定也是补M较大的那一边。按一般8:1来说,对M=8的三极管补偿七份电流即可 ...

感谢,照您说的试了一下,能有一点改善,不过总体来说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