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tessent-shell无法生成rom的mbist电路

楼主(2024-08-22):
求助,使用tessent -shell对项目的RAM和ROM生成mbist电路时,RAM能够正常生成电路并且通过仿真测试。但是却始终无法生成ROM的电路,看波形ROM只有clk端口有信号。还想问一下各位前辈大佬,ROM是否需要什么特别的指令来把读取code_file?

网友A:
用 set_config_value .../rom_content_file XXX指定rom content

楼主:
希望各位大佬们能够指点一下,目前给tessent提供的RAM和ROM文件一致,也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RAM的电路与测试波形看起来很正常。。。但是ROM没有生成对应的Mbist电路,而且没有任何warning和Error。
由于只找到官方的RAM的例程,因此不清楚ROM是否需要额外的步骤,ROM内存储的数据code_file不知道还需要什么指令来读取(只在rom.tcd_memory文件里写了code_file的路径)。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读入ROM的lvlib,没识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set_config_value .../rom_content_file XXX指定rom content

谢谢大佬的回复,请问应该在哪个步骤执行set_config_value .../rom_content_file XXX指令呢?
我在执行set_config_value .../rom_content_file XXX指令之前,先执行了report_memory_instances指令看到Memory Instance只显示了ram,没有显示rom。这样是不是tessent没有识别到rom?

还有就是您说的ROM的lvlib文件,我读取的是rom的.tessent文件和.tcd_memory文件,应该也是一样的吧,我的ram用这个文件是可以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读入ROM的lvlib,没识别出来?

谢谢!现在判断在输入codefile之前就出错了,应该是我的rom的文档出错了。所以就是没有识别到lvlib导致的错误。请问一下lvlib是厂家提供的吗?还是需要自己改呢?

网友(2025-06-13):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判断在输入codefile之前就出错了,应该是我的rom的文档出错了。所以就是没有识别到lvlib导致的 ...

lvlib在生成memory时自动生成,不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