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OTA直流工作点

楼主(2024-08-22):
输入对管处于亚阈值区,我想调到饱和区。该从哪里入手,没有头绪。求指点

网友:
电流不变的话,减小宽长比,vgs增大,就进入饱和区了qwq

网友A:
加大vgs,去根据公式看看vgs受哪些因素影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vgs,去根据公式看看vgs受哪些因素影响就知道了

具体怎么做的?没太明白

网友:
加大尾电流/管子变倒比

网友:
1、尾电流确定的情况下,电流一定,管子尺寸小一点就可以压到饱和区了。参照平方率公式
2、如果是Vds电压不足,可以增大尾电流源的尺寸,减小尾电流MOS的电压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