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时,电流源如何处理

楼主(2024-08-22):
画版图时,电流源如何处理?直接做为断路吗?

网友:
电路图上有电流源,电压源等在这根连线上,说明仿真的时候,是从这根线供给电流,电压等。可以对电路图进行处理,删去这些信号模型,替换成信号PIN,在版图上用打PIN形式代替。

网友:
让前端删掉,给你一份没有仿真模型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