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run不起来

楼主(2024-08-22):
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跑AMS仿真,只要放入任何模拟的电路,哪怕是一个管子,仿真就会报错,纯数字function文件的话就能run起来。报错后的log中根本不提示到底哪里出问题,完全不知道从何下手了,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兄弟?

网友A:
config library list里面有没有漏掉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 library list里面有没有漏掉的库?

应该没有,config识别各个器件都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