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功率管为N还是P

楼主(2024-08-22):
求助个LDO问题,为什么N管作为功率管可以不不需要片外电容呢。

N管与P管做功率管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

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24-9-9 15:06):
请问LDO中的MOS管工作状态,N功率管与P功率管的工作状态一样吗,我再网上查信息有讲在饱和区,有讲在线性区,工作状态的依据是什么,求赐教感谢

网友:
p管效率高

网友A:
N管PSR好,输出阻抗小,但压差大,效率低;
P管压差小,效率高,但多了一级,一般要补偿,PSR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N管PSR好,输出阻抗小,但压差大,效率低;
P管压差小,效率高,但多了一级,一般要补偿,PSR差 ...

感谢感谢

网友B:
需不需要片外点容应该不取决于用什么功率管吧,还得看环路怎么设计。一般来说NMOS的输出阻抗小且源端为输出,输出跳变时本身有个反馈到栅极 (VGS直接受到输出影响)所以响应速度和带宽容易做一点。但是栅极一般需要加个charge pump因为栅极电压要比输出还要高出一个Vth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不需要片外点容应该不取决于用什么功率管吧,还得看环路怎么设计。一般来说NMOS的输出阻抗小且源端为输出 ...

主要环路稳定就可以,响应速度快也可以不需要大输出电容

网友:
工作状态取决于负载能力吧,如果压差太小,负载又太大,功率管就容易压进线性区。(比如,Iload变大,|VGS|增大,|VDS,sat|增大,然而VDS(压差电压)还比较小,自然就被迫进入线性区了)。结果是功率管增益会变小,环路补偿和零极点位置可能会受影响。

网友C(2024-09-30):
引用 网友A:
N管PSR好,输出阻抗小,但压差大,效率低;
P管压差小,效率高,但多了一级,一般要补偿,PSR差 ...

你好,为什么n管psr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为什么n管psr好

NMOS的drain端是个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