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24安装运行错误

楼主(2024-08-22):
安装calibre 2024.1_28.16版本后,执行出现以下错误:
系统是centos7.9版本,
安装后设置 CALIBRE_HOME ,以及 MGC_HOME 两个参数,
然后执行 calibre -gui

出现如图错误,请教下大佬们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更新版本为AOJ的2024版本,可完美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版本为AOJ的2024版本,可完美启动

aoi 和aoj 具体有什么区别啊,
官方文档看的脑阔疼,还是没弄明白区别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

aoi 和aoj 具体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

aoi 和aoj 具体有什么区别啊,

AOI requires minimum SSE3 (introduced 2004) x86-64 CPU Instruction Set

AOJ requires minimum AVX2 (introduced 2013) x86-64 CPU Instruction Set

网友:
Calibre OS Roadmap

Calibre OS Roadmap .pdf

网友B(2024-10-10):
你加这两个变量设置一下
setenv CALIBRE_2024_1_ENABLE_DEPRECATED_RHEL6 9
setenv CALIBRE_2024_2_ENABLE_DEPRECATED_RHEL6 7
应该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点评):
您好,请问我的系统是redhat6.10的情况下,也是这个报错 也是按照您这个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加这两个变量设置一下
setenv CALIBRE_2024_1_ENABLE_DEPRECATED_RHEL6 9
setenv CALIBRE_2024_2_ENABLE_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加这两个变量设置一下
setenv CALIBRE_2024_1_ENABLE_DEPRECATED_RHEL6 9
setenv CALIBRE_2024_2_ENABLE_ ...

亲测有效,谢谢。

setenv CALIBRE_2024_1_ENABLE_DEPRECATED_RHEL6 9
setenv CALIBRE_2024_2_ENABLE_DEPRECATED_RHEL6 7
setenv CALIBRE_DISABLE_RHEL6_WARNING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这两个变量设置一下
setenv CALIBRE_2024_1_ENABLE_DEPRECATED_RHEL6 9
setenv CALIBRE_2024_2_ENABLE_ ...

感谢大佬

网友(2025-01-14):
你好我的系统是redhat6.10,也是这个报错 ,也需要这样设置变量么

楼主:
是需要设置的,2024版的增加了系统版本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需要设置的,2024版的增加了系统版本检测

setenv CALIBRE_2024_1_ENABLE_DEPRECATED_RHEL6 9
setenv CALIBRE_2024_2_ENABLE_DEPRECATED_RHEL6 7

麻烦问下两句变量后面的9和7是什么意思

网友:
calibre2024有什么新功能吗

网友C(2025-04-14):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更新为aoj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楼主?

解决了,可参考前面大大们回复的方法操作。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了

网友:
按评论区设置了还是没用,啊啊啊啊

网友:
2024 的license 还是用旧方法?还是新工具?

网友(2025-05-19):
求软件包

网友(2025-08-06):
我的是报load:can't access file "......./lib/calibre.skl"

网友:
aoj对应的系统版本为centos7或者红帽7
aok对应的系统版本为centos8或者红帽8
参考:
https://calibre.mentorcloudservi ... ibre_OS_Roadmap.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