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ck up

楼主(2024-08-23):
LU.c.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the maximum distance from any point inside Source/Drain DIFF area to the nearest pickup DIFF in the same (NWELL or SDNW) or (PWELL or SDPW). (Fig 37.6) Exception; ESD components with ESDMY, esd_hv_gcr_1s, esd_hv_gcr_2s, esd_hv_gcr_3s, esd_hv_gcr_4s, esd_hv_gcr_5s, esd_hv_gcr_6s 30
这个pick up DIFF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LU.c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24-11-29):
那个pick up不知道,但应对latch up,包含你截图这个问题,拉距离是最好解决的办法。将io和core距离留大

网友:
pick up上拉,也就是接电源, 你电阻边上是环吧,说的意思好像就是环的diff和电阻的diff有个最大距离要求,让你把环靠近一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