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文件和gds文件

楼主(2024-08-23):
lef文件和gds文件是可以转换的么?怎么把lef转成gds啊?现在手里有一个IP的lef文件,是个IP的出pin信息,需要转成gds 才能导进去吧,,,求助求助。。。

网友:
LEF是它(Library Exchange Format)吗

网友A:
lef也可以直接导进去,File-》import-》L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f也可以直接导进去,File-》import-》LEF

直接导进去好像是 abstract 格式的  没有layout格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导进去好像是 abstract 格式的  没有layout格式啊,,,

你用abstract导出来的lef也可以用ciw窗口导进去,也是layout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abstract导出来的lef也可以用ciw窗口导进去,也是layout格式。

我直接ciw import 进去lef 文件,没有layout格式,只是一个abstract,不知道是不是忘设置什么了,这个好像是得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吧,把lef转成gd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ciw import 进去lef 文件,没有layout格式,只是一个abstract,不知道是不是忘设置什么了,这个好 ...

网友C:
gds可以转成lef,lef转换不了gds,lef可以导入virtuoso成一个abstract的格式,然后直接当成layout那样打开查看

网友D:
LEF 要是能转成 GDS,那hard IP就没有foundry merge这一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F 要是能转成 GDS,那hard IP就没有foundry merge这一说了

是这样 我们用的就是hard IP  给的一个lef文件,里面就是些pin的位置,这个肯定要给的啊 不然怎么连线,我现在就是困扰lef直接导进库里 是abstract格式,能当layout格式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s可以转成lef,lef转换不了gds,lef可以导入virtuoso成一个abstract的格式,然后直接当成layout那样打开 ...

能到layout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到layout用吗

lef是在P&R的时候用的,然后才用gds替代lef;不太明白你这个layout用是什么意思?用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f是在P&R的时候用的,然后才用gds替代lef;不太明白你这个layout用是什么意思?用什么呢?
...

merge room的时候 需要把真正的gds 覆盖到只有pin的框上面(lef文件)。我需要把他们给的lef框放到layout上,占好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merge room的时候 需要把真正的gds 覆盖到只有pin的框上面(lef文件)。我需要把他们给的lef框放到layout ...

是的,lef就是这样用的,就是在版图上给gds占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lef就是这样用的,就是在版图上给gds占位置

所以就是这个abstract格式的东西 放到layout上面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就是这个abstract格式的东西 放到layout上面可以么,,,

lef就是放在layout上面用的,然后后面替代成g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f就是放在layout上面用的,然后后面替代成gds

我可能表达的不清楚 我的意思 这个lef格式应该是可以通过calibre转化成gds格式 ,命令是 fdi2gds  具体怎么用 我还没研究,,,谢谢 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表达的不清楚 我的意思 这个lef格式应该是可以通过calibre转化成gds格式 ,命令是 fdi2gds  具体怎 ...

用lef2gds是可以将lef转为gds,但是也是只有pin的信息,但是你们如果只有lef,那到PV这一步可能是需要将lef转成gds,这就不清楚了

网友E:
数字顶层么?数字顶层,streamout需要merge gds。模拟顶层的话,virtuoso直接导入lef进行了啊,跟你导入的cellview是abstract还是layout没有关系,你把cellview改成其它的名称一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顶层么?数字顶层,streamout需要merge gds。模拟顶层的话,virtuoso直接导入lef进行了啊,跟你导入的c ...

模拟顶层
谢谢  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