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在virtuoso仿真锁相环的相位噪声?

楼主(2024-08-23):
求助,请教各位前辈,如何仿真图一所示的锁相环的相位噪声?还有图二是怎么仿出来的?

网友A:
图一是讲每个模块的噪声数据进行建模,图二是做D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是讲每个模块的噪声数据进行建模,图二是做DFT

您好,感谢回复,您的意思是第一个图是把每个模块的相噪导进matlab建模仿真得来?第二个在virtuoso中做dft具体该怎么设置呢,如图4下面四个该怎么给值呢?我设置的如下但是出来的图3,显然是不对。。我不是很懂还望前辈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您的意思是第一个图是把每个模块的相噪导进matlab建模仿真得来?第二个在virtuoso中做df ...

1、对的,或者你知道了每个模块的相噪以后拟合一下就行,整体的就是通过噪声建模来得到
2、你需要设置的有采样起止时间以及采样点和窗函数,其他的可以默认,或者你就直接从波形界面的窗口中调用spectr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的,或者你知道了每个模块的相噪以后拟合一下就行,整体的就是通过噪声建模来得到
2、你需要设置的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第二个图我在波形界面取psd再在计算机里取dbm,如图所示,但是论文的单位是dbc,怎么能让出来的图单位也是db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的,或者你知道了每个模块的相噪以后拟合一下就行,整体的就是通过噪声建模来得到
2、你需要设置的 ...

还有个问题,对PLL输出取dft后出来的图单位是m,怎么让单位是dbc呀?如果直接取dbm 或者 db10,出来的图很离谱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第二个图我在波形界面取psd再在计算机里取dbm,如图所示,但是论文的单位是dbc,怎么 ...

你要知道所有的单位都是可以互相换算的,dB、dBm等,另外你需要知道dBc的含义,表明一个频点相对载波(carrier)之差,需要你仔细观察你放出来的论文里的图片,因此你换成dB或者dBm之后相减即可。另外取dB也好,不会不对,如果频谱不对是你的采样周期点数以及窗函数的问题,可能发生了泄露,实际上频谱仪也是类似的原理,观察到的都是信号dBm的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所有的单位都是可以互相换算的,dB、dBm等,另外你需要知道dBc的含义,表明一个频点相对载波(ca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通过您的回答我做了一下,仿真出的图如图。但我想和您讨论一下我这么算的对不对,我先把PLL输出和参考时钟分别取psd再取dbm,再把pll输出的减去参考时钟的,得出来的图,这样是对的吗? 如果是对的我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希望可以指点一下:1.为啥我的输出频率是2.4G但是出来的图显示是2.399G呢?杂散也离2.45G和2.35G差了一点点 2.为什么图中在3G和1.76的时候输出也那么大,都和2.4G的差不多了是啥原因导致的,还有为啥我的输出符号是正的,论文是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通过您的回答我做了一下,仿真出的图如图。但我想和您讨论一下我这么算的对不对,我先 ...

1、输出频率不可能完全的精准在2.4G,会存在一定的偏移,这也是为什么需要pll的原因,同时,你的采样周期采样点数和仿真精度都会影响频谱;你的频谱看起来很怪,我也不太了解你的具体电路,一个是spur的表现很弱,一个是你的单位有问题,我不太了解你的dBm是如何取的,但是你要知道,在cmos工艺下,2.4G的发射机能够发射的最大功率达到25dBm都算是极其优秀的了,你的一个vco竟然能够有160dBm的能量,这一点非常的不可思议
2、我感觉和你采样周期有一定的关系,导致频谱的截止频率过低从而导致谐波的分量压缩在改频率范围内,同时还需要针对你的电路分析以及你频谱分析的过程,按理只来说会在其fund的整数阶次出现不同的谐波。符号只是表明你的supr大于或是小于fund,你可以按A&B键,来更改先对fund取样或者spur取样来决定这个的正负。你可以参考下我之前的帖子的记录,后期时间允许我会更新收发机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输出频率不可能完全的精准在2.4G,会存在一定的偏移,这也是为什么需要pll的原因,同时,你的采样周期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先分别对PLL输出和参考时钟取psd和dbm,出来单位是负号。但是相减之后成正数了,实在不明白是咋回事,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先分别对PLL输出和参考时钟取psd和dbm,出来单位是负号。但是相减之后成正数了,实 ...

只需要对pll的输出做频谱分析即可,你可以用波形界面里的spectrum来完成,不需要额外对参考时钟做D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