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几个NMOS连接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08-23):
电路中有很多这种结构,不知道功能是什么。将多个NMOS的源极和漏极接在一起(M1的源极和M2的漏极,M2的漏极和M3的源极……以此类推),然后将他们的栅极接在一起,这样的结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没有实质上D和S的区分,上下颠倒只是版图提取工具的问题而已

画电路的懒 没把s d 摆好呗  d s 版图里不区分的  这个看起来像想w =10u l=15u  的管子 分开画  为了预留以后改成l=2.5 5  7.5 10之类的 option 的画法

网友A:
mos管没有实质上D和S的区分,上下颠倒只是版图提取工具的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