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ost layout simulation output value difference from Pre schematic simulation.

楼主(2024-08-23):
Post Layout Simulation Output value is diffrent from pre simulation circuit. Could you please anyone guide to resolve this error?
Here I have given VDD DC supply voltage = 2 V

网友A:
LVS PASS了么 感觉简单的电路功能有问题 有可能是设置问题 PIN的顺序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PASS了么 感觉简单的电路功能有问题 有可能是设置问题 PIN的顺序正确么

Ya. It passed the LVS, and Calibre pex. ya pins are connected. could you please suggest the what is setting problem?

网友B:
感觉衬底打错了啊。如果黄色的是nwell,那么旁边的衬底也应该有nwell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衬底打错了啊。如果黄色的是nwell,那么旁边的衬底也应该有nwell啊

yellow one is P+ implant. after the pmos is detached n+ implant (blue one) is generated. pmos is designed under the nwell (purple). nmos is designed using pwell. then also the post and pre simulation values are same.